485通信问题请教各位大侠

楼主(2015-09-12):
一台普罗非斯带20个从站,现在报错收到的信号帧错误,哪里设置有问题吗

网友A:
用的什么格式,信号的ASCLL码设置的对吗

网友B:
如果距离远,用DP线比较好,一端接地切忌2端接地,两端要接终端电阻。

楼主:
20台一路并联只是再末端接终端电阻,触摸屏端要接吗?距离在60米左右

网友B:
两端都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