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 GX-WORKS2 里面的软元件储存器

楼主(2015-09-12):
今天看别人的程序,里面有一个的D130的地址做运算,算脉冲跟毫米。但是程序和触摸屏里面从头到尾都没有传数据进去,但是设备还是可以正常运动,最后找了半天找到了这个软元件储存器里面有D130。大家能告诉我这个是干什么的,这么设置啊? 大家指导下,谢谢!

楼主:
都没人理吗,自己顶一下。

网友A:
这个表格里面可以对一些地址赋初值。也可以通过初试脉冲进行赋值(写在PLC 程序中。)

网友A:
软元件存储器的特点
软元件存储器是指,对可编程控制器CPU的软元件存储器进行数据的读取、写入的功能。
● 读取
将软元件存储器的数据批量地从可编程控制器CPU中读取到GX Works2中。
以读取的信息为基础,可以对可编程控制器CPU的软元件存储器状态进行确认,可以在离线调试中使用。
● 写入
将软元件存储器的数据批量地从GX Works2中写入到可编程控制器CPU中。
可以对可编程控制器CPU的软元件存储器的当前值进行批量更改。

网友B:
D100是不是分辩率?

楼主:
不是,每转脉冲乘以减速比除以导程最后得出脉冲当量。

网友C:
表格里的软原件是要先赋值,用传送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