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组态带一个im接口模块组态不上

楼主(2015-09-12):
[attachment=139441] cpu为cpu 317-2 dp 接口模块为im151-1 high feature,通过profibus线连接(bus接的都是进口,都打到on开关,用万用表量电阻线是通的),现在在s7-300软件上根据硬件的型号进行组态(型号对了好几遍了绝对是正确的),硬件组态download到1.cpu后cpu显示sf ,bf2报警2.im151-1模块sf bf报警(显示bf报警,过几秒后sf bf一起报警)3PM-E模块sf报警
请教各位这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A:
最好在线看诊断报警缓存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