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N高速计数数值怎么调用到D 求助啊

楼主(2015-09-12):
高速计数器c251计数编码器 但是数值保存不下来啊

楼主:
大哥大姐 快来呀

网友A:
LD M8000
OUT C251 K99999999
LD M8000
DMOV C251 D128
通过这样把C251的数值传送到断电保持区D128,这样就可以了。
联系方式qq 724438166

网友B:
高速计数器是,输入口是专用的,是不是搞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