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
昆仑通态触摸屏与欧姆龙PLC CP1E通讯连接问题

楼主(2015-09-12):
各位大神,小弟有个急事请教
昆仑通态触摸屏与欧姆龙plc连接后,怎么选取CP1E程序中用W-位来做为按钮的启动条件呀

网友A:
串口父设备下的设备0必须是欧姆龙FINS串口协议才能在设备通道里选到W位
下载积分:+2(飞仙遁帝) 多谢,已经改了,但它那 ..

楼主:
多谢,已经改了,但它那里的PLC类型没有CP类型可选呀,只有CS/CJ和CV,选这两个感觉都不对呀

楼主:
求教大神,有没有实例给来看看呀,小弟急求,感激不尽!!!!!!!!!!!

楼主:
知道的大神们出来指点指点呀

网友B:
选择:CS/CJ

网友C(2016-08-12):
希望有帮助
描述:希望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