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FX3U主CPU后扩展2块FX2N-4AD加2块FX2N-4DA的小程序;

楼主(2015-09-12):
输入输出均为+-10V,谢谢....

网友A:
自己看一下PDF,上面有例程。

楼主:
谁能帮写一段,扩展FX3U-4AD,4DA的搞过,客户这次购的是FX2N-4AD.4DA...

网友A:
FX3U-4AD比2N复杂多呢,这个都搞好,2N的应该不成问题,单寄存器的数量2N都不是一个级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