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J3伺服控制胶泵转速的问题!

楼主(2015-09-12):
现在需要用J3伺服控制热熔胶机流量,加热控制由客户设备控制,现在问题是当客户在没有给齿轮泵加热的情况下开启齿轮泵转速,转矩会很大,是否会损坏硬件?我是否需要设置PA11或PA12来限制转矩,设置多少数值合适,转矩超过设定百分比就会过载吗,同时Alarm会报什么错误?感觉问了好多问题,有人来回答吗?

网友A:
加一个温度控制单元,当温度低于设定的温度时不能启动。这样保险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一个温度控制单元,当温度低于设定的温度时不能启动。这样保险一些。
这个难度比较大,不知道客户现场齿轮泵长什么样,RTD安装方式不清楚,加热是他们自己控制的。还是希望从限制转矩着手,有什么好方法吗?还有怎么看实时转矩大小(负载率)
联系方式qq 724438166

网友B:
qq724438166,我用得多,可以交流下

楼主:
联系方式qq 724438166

网友B:
温度够以后才改齿轮泵启动的
联系方式qq 724438166

网友B:
怎么想到要伺服控制,价格那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