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12):
欧姆龙CPM2A    里面 有 X  有 Y   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A:
自定义的,类似于三菱的。
  • 下载积分:+1(a271156864) 真诚感谢!

楼主:
    大师 可以说仔细点不

楼主:
    是不是 可以这样 理解    x16 可能是对应 I 0.16???

网友B:
    3楼的,,,是可以这样理解的,就是输入输出而言,可以在软件上设置的。
  • 下载积分:+1(a271156864) 热心助人!

楼主:
    在 软件什么地方?

网友C:
    双击节点选详细资料就看到了
  • 下载积分:+1(a271156864) 热心助人!

网友D:
    可以在符号内先编辑,下载看看吧。

    [attachment=139466]
    附件: 1.rar (599 K) 下载次数:70
  • 下载积分:+1(a271156864)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