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储存卡

楼主(2015-09-12):
欧姆龙PLC CP1H储存卡是怎么使用的?听说可以用来解密哦。求大神讲解,多谢!

网友A:
解密而言,只可以清除加密的程序。。。

网友B:
是可以,关键你要知道指令啊,还要能会OD。。。。。。。这个可不是小工程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C:
你想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