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泰德奥PLC(Tadele PC1M-40MT),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5-09-13):
初学FX系列PLC编程,现在有个泰德奥(Tadele PC1M-40MT)的PLC,请问各位这个PLC应该用什么软件和下载线来写入程序呢?FX系列PLC的软件和下载线能用吗?

网友A:
从型号命名方式来看,是山寨三菱的,应该可以用三菱的软件

楼主:
首先谢谢楼上的朋友,还有其它确定点的答案吗

网友B:
用这个软件 我也是刚找到的 没用过
http://www.tadele.cn/ruanjianxiazai/index.php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用GX Developer软件和USB-SC09-FX的下载线就可以啦,下载下来的程序是FX1N(C)的。

网友C(2016-09-04):
连机连都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