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的大侠请告诉我

楼主(2015-09-13):
[attachment=139465] [attachment=139464] 我打算在我的设备上安装个再生制动选件MR-RB032,我的三菱伺服器是MR-J2S-40A,我把图片发上来,告诉我线如何接,谢了各位!

楼主:
我打开伺服器看到伺服器内置制动电阻是连接C和D两根线,我将外置再生制动选件的P和C与C和D连接报警AL30(制动单元异常)我以为线接反了,重接,还是报,这又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
哎,怎么就没多少高手吗论坛里?

网友A:
可能你的参数设置有问题,你试一下设置P0的参数。
真诚感谢!我设置P0了 将自带0100改成说明书上的0200了,报RL30

网友B:
外置再生制动选件的P和C与伺服P和C连接.设置P0的参数第二位应设为二,就是指020X。
朋友,我的连线还有设置就是和你说的一样,但是还报RL30

网友C:
一般接p和D,参数设置下

楼主:
这是设备来时其它伺服器自带的一个外置制动选件MR-RB30,我把电路图给大家发下,帮我看看它的连线与我要接的电路图 [attachment=139545] [attachment=139546]

网友D:
出厂P-D短接,如需外接制动电阻,断开P-D短接片,制动电阻接在P-C间即可
张扬

网友E:
我上次设备报警AL30(制动单元异常)是伺服控制器到伺服马达主电源线路短路造成报警AL30(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