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得大侠告诉我

楼主(2015-09-13):
[attachment=139468] [attachment=139469] 我打算在我的设备上安装个再生制动选件MR-RB032,我的三菱伺服器是MR-J2S-40A,我把图片发上来,告诉我线如何接,谢了各位!

楼主:
我打开伺服器看到伺服器内置制动电阻是连接C和D两根线,我将外置再生制动选件的P和C与C和D连接报警AL30(制动单元异常)我以为线接反了,重接,还是报,这又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记得好象还有个参数要改一下....用外部放电电阻时....

楼主:
哪个参数啊?帮我想想吧,如果用外置电阻的话,内置的用不用拔掉?

网友B:
出厂时P-D之间是短接的。
使用再生制动选件时,必须去除P-D之间的接线,在P-C之间接再生制动选件
生活的理想就是理想的生活

网友C:
0号参数改为0400
真诚感谢!我用的再生制动型号是MR-RB032,不是MR-RB32,说明书上是0号参数改为0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