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fx2n rs232的参数

楼主(2015-09-13):
[attachment=139484]
我用的是步科触摸屏,fx2nplc。
这几个该怎么设置

网友:
和屏的一样就行了

楼主:
不行啊,通讯不了

网友A:
三菱圓頭通訊口都是422的,232要加通訊模塊

网友B:
用422或485试试

楼主:
数据线不行,更换就好了,谢谢大家

网友:
数据线,要是对的

网友C:
只要该成485-4就可以了 其他的不变 plc也不用改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