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
欧姆龙程序仿真报错求解

楼主(2015-09-13):
安装了两遍,仿真时都会报错(无法读文件卡)如图的错误,请假欧姆龙高手们这是怎么回事,怎么解决?多谢了。

网友A:
我也遇到了,至今未解决!重新系统,重装软件也没用!

网友B:
那是因为你点仿真下载时点太多了,除了程序以外的都不用点,像什么扩展指令什么的.

网友C(2015-12-12):
我的也是这样,也没找到解决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