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三菱储存卡

楼主(2015-09-13):
请教下,我现在有个三菱的Q03UDE的plc,我写的有点多容量不够用,想加个储存卡但不知道型号,请教下配q03ude的储存卡型号谢谢

网友A:
记得是普通的CF卡就行,只是容量别太大了。否则PLC不认。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得是普通的CF卡就行,只是容量别太大了。否则PLC不认。
我想买三菱的,有没有什么型号,我看什么书上有三种SRAM.Flash还有ATA卡,任意一种都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