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手动程序转换

楼主(2015-09-13):
现实生活中,机器在运行到中间因故障报警停止了,如哪个气缸卡死了,在不复位的前提下,采用手动把和它影响的其它气缸用手动调开,修好后再按启动,让程序依原来没有完成的后面继续运行,在这当中,可能用户可能会调动任何一个气缸,也有可能不会恢复调回来,大家有没有好的方法,可以解决这样不会产生负作用,如同只是程序暂停了一会,然后继续运行这样就可以减少材料的浪费和生产周期
工控自动化设备PLC,触摸屏,单片机程序开发设计 ,PCB设计,生产与销售

网友A:
这个想法很好,特别步骤很多,传感器多,一旦流程有一部出错,手动重新开始很麻烦,我公司就有这样做处理,操作起来很好,只是程序很复杂,用西门子无线网络控制,ab1100 plc做控制,这个没法帮你,做程序要亲自动手

网友B:
这个应用主要在某些流水线设备为减少故障复位导致出现废品或浪费时间,采用步进指令方式可以做到断点,在自动模式下每一条件段设置单独的手动/自动(有别于初始化程序手动/自动,ZRST 不能乱用),当某段出现异常可打到此段手动,维修后然后切回自动继续执行程序。
下载积分:+5(fom) 好贴好贴!

网友C:
可以实现,逻辑问题
不敢说实现梦想。只想离梦想更近一点!

网友D:
暂停可以继续进行自动。如果中间有手动了,再继续自动一般得重新开始。

网友E:
当然可以实现,只是逻辑问题;当运行至某段工位时候出现异常暂停,可打到此工位手动,维修后然后切回自动继续执行程序。

网友F:
应该叫中间启动或流程启动,假止在某一步停止,然后手动修正各个动作,重新选一个动作做起,大部自动机械都有的功能。

网友G:
想这样做可以呀,但是程序很是复杂。思路是当某一个气缸因故没有到位,超过等待时间(可以设定的),机器暂停。工作人员处理故障时首先按下一个按钮再排除故障,故障排除后,按运行按钮,设备继续进行。
于英剑

网友H:
完全没问题啊!厂里的机器一直就是这样做的。

网友I:
我们公司一台三菱做的设备 用的SFC实现了LZ说的问题,不过程序相当复杂

网友J:
不安全,维修设备要三断!只要一个小的工伤事故,就可以把你想的很复杂的程序工作为0

楼主:
这个是可以实现的,主要看在什么场合,需要充分注意到不会因用户乱手动调整了,而进行后面的动作,产生的混乱动作引起损坏东西就可以,需要多增加一些条件来防止,相对原来的程序是会要稍复杂一点,主要是思路问题
工控自动化设备PLC,触摸屏,单片机程序开发设计 ,PCB设计,生产与销售

网友K:
没问题,出现问题退出自动运行,保存状态,可以手动,只要最后手动状态与开始时一样就行。

网友L:
这个主要得靠程序来实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