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關於將值丟到IR的問題

楼主(2015-09-13):
请教各位先进,敝人将500的值丢到D100里,把D100丢到IR2,再把IR2丢到D110,结果丢到IR2的值不是我丢到D100的(500)的值,请教一下是为什么,我是用三菱PLC的观念去写的,刚玩歐姆龙没几天,所以很多不懂,电子书的介绍看过,但还是不了解。谢谢各位先进指導

网友A:
变址寄存器按指针传送数据的,D100只是指针的首字,你的指针程序&数据都没有,程序不成立。。。

楼主:
可以麻烦这位先进说明一下意思吗,查了电子书,看的不是很了解?是指把D500的位置丢到IR里面吗?然后数据是从D500之后使用的吗?

楼主:
謝謝,自已寫了一個測試程式,測試後了解意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