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选空开接触器

楼主(2015-09-14):
请教下,40的plc输出8个气缸(14个磁性开关输入,8个接近开关)和一个触摸屏,需要保护的话要多大的空开和接触器?选这个主要看什么标志
加油

网友A:
5A的空开即可。
下载积分:+1(曹石松) 是怎么算出来的呢

网友B:
要根据PLC的最大耗电量选PLC的电源的断路器,在这里一般不要求加接触器。注意如果是直流电源注意要选直流断路器。
下载积分:+1(曹石松) 只需要根据plc的最大电流 ..
于英剑

楼主:
只需要根据plc的最大电流就可以了吗?plc上面接什么的不需要管它?那接触器在什么情况下要接
加油

网友C:
根据所接负载情况和PLC输出模块的种类确定是否需用交流接触器。PLC输出是毫安级,若外接负载功率大,一般输出会通过中间继电器或者通过中间继电器控制交流接触器再控制负载。

网友D:
plc输出控制电机或加热器等大功率负载时要用接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