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14):
手册上面搜不到,小白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是触摸屏的某个按钮读写属性

网友A:
估计是昆仑通态的屏吧?读32位寄存器的数值,极读D3300和D3301两个寄存器组成的32位数值
  • 下载积分:+1(sunny06a) 真诚感谢!
  • 签名无效了,麻雀不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昆仑通态的屏吧?读32位寄存器的数值,极读D3300和D3301两个寄存器组成的32位数值

    那DWUB2460又是什么意思?,哦,对了  上次那个变频器是怎么回事我现在弄清楚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DWUB2460又是什么意思?,哦,对了  上次那个变频器是怎么回事我现在弄清楚了

    就是16位的寄存器,即D2460
  • 下载积分:+1(qqrr111) 真诚感谢!
  • 下载积分:+2(sunny06a) 厉害厉害
  • 签名无效了,麻雀不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