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14):
如图所示,有什么传感器能够检测到外周圆处的平面度和内周圆处的平面度。

目前的想法是用一个激光传感器去检测,工件自转360度,如果圆周有地方凸起了,激光传感器会检测到,然后传信号给PLC记录数据,并报警。有没有大侠有更好的方法检测,或者能够提供更好的传感器检测这个工件的平面度。 [attachment=139502]

网友A:
可以采用2个激光测距传感器来检测该园周上的平面度。
真诚感谢!激光测距的话这个工件中间是有孔的,如果刚好孔对孔了,那厚度就为0了,请问一下你说的激光测距是否是两道光对测两边厚度,如果是的话考虑到工件的大小没法安装两个激光测距,所以这个办法没法实现。请问还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David

网友B:
视觉系统
真诚感谢!考虑到成本问题,目前暂时不考虑视觉系统

网友C:
以前用过这样一个办法:在轮外圆安装接触式位移传感器(精度0.01mm),转动轮子,设好采样次数、零值、比较值。当转动后只要超过设定最大比较值触发报警判定不合格,反之合格。
  • 下载积分:+5(liuqiang2012) 真诚感谢!我的想法也是 ..
  • 三人行者必有我师 ,择其善者而从之

网友D:
    用CCD系统
  • 下载积分:+1(chengyouping)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