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重载定位问题。

楼主(2015-09-14):
请教一下伺服带重载以2800转/分的速度运行,如何才能相对精准的定位?误差在0.2MM之内。

楼主:
PLC是三菱的FX1N

楼主:
现在我是用高速接近,再用低速定位。可以用,就是效率有些低。想请教一下大家,有没有好方法可以提高一下效率。

网友A:
这个定位精度是你的机械硬件决定的,同马达没有关系
调整马达位置环和速度环增益可以做到,但不知你负载率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