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各位 减法运算怎么会出现这样的数值

楼主(2015-09-14):
请问一下各位 减法运算怎么会出现这样的数值

网友A:
从你的程序段抓图看,很正常。
要想找出原因,上传完整程序。群里热心高人很多的。

网友B:
M8002只触发1次,X4,X5一个扫描周期只触发1次,D10值是其它因素赋值
下载积分:+2(最远是多远) 好贴好贴!

网友C:
32位和16位的问题,加减法前面没有D的,加多个D。
下载积分:+1(machao2300) 热心助人!

网友D:
二楼,三楼讲的对。顺便把传送指令也多加个d
下载积分:+1(machao2300)

网友E:
你的D10的数值是负数,也就是是补码形式 -120的补码是1111111110001000 (最高位是符号位)计算时候是00000000000000001111111110001000 这个时候就是65416了
下载积分:+1(machao2300)
下载积分:+2(最远是多远) 好贴好贴!

网友F:
需要仔细看使用手册和编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