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财
CP1H与称重仪表的通信

楼主(2015-09-14):
各位老师,我最近在做一个CP1H与称重仪表的通信,让触摸屏显示重量,搞了好几天,还没有头绪。虽然能通信上,但是读取的重量一会儿显示零,一会儿显示数值,好烦恼,我把我的程序发上来,希望各位老师能指点指点。通过测试,仪表的通讯格式是: 01 03 00 0D 00 01 15 C9

网友A:
OMRON的数据接收不敢恭维,推荐用上位机接收后传给PLC

网友B:
加上通信标志位吧,不然你这一串串的指令发出去,你让人家响应你哪条啊

网友C:
OMRON的问题主要还是发送与接收的时序没有做好,我也遇到相关情况,后来修正时序解决了,

网友D:
我最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如果这个项目做好了,共享一下经验啊,谢谢

网友E:
只在通讯完成的上升沿传送数据 就不会在0和数值之间来回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