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山
三菱伺服电机接编码线的接口针脚断了怎么办

楼主(2015-09-14):
编码线接口是歪的,没注意,把电机的针脚给压断了,自己拆装的话需要调整哪些东西。

楼主:
拿出去维修,太耗时间,自己修的话,要注意什么

网友A:
先看看型号是什么,然后去买一个编码器外壳。
编码器外壳拆下后,注意看里面有排线插在编码器上的。可以小心拆下来。
换的时候,先把伺服电机搞干净。然后手也洗好。不要留半点灰法在里面。否则就坏了。
但看你这个工作环境,真的危险。

楼主:
多谢,环境没问题,我把它擦干净放在办公室了,就是不知道要调哪些东西。比如码盘啊等等好像是拆开就需要调。不然要么不转要么高速。我想知道是否复杂,不行就送修。慢慢等结果。

网友B:
這種東西還是不要自己搞了 送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