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
变频器

楼主(2015-09-14):
各位大神,用三菱A800变频器控制两台不同功能的电机可以实现吗,有哪些注意事项?

网友A:
同属于三相异步电机,总功率在变频器额定范围内。就基本可以使用
是在起重机上使用,控制两个不同运行机构,现场有三菱A800不知能用不。

网友:
如楼上所说,如果单台功率就是变频器功率的话可以一托二,拖起来的一台要在工频后才能托第二台,要么就两台总功率加起来是变频器的功率,可以一起启动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