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14):
设备输送带带动一个旋转编码器,输送带上概有6个工位,每个工位根据编码器绝对位置启动,在触摸屏上设位置。 设备正常使用中输送带带动编码器一直运转     机器的进料位置有一个检测开关 。

产品大概保持20公分一个接着一个的放料

问题:1 因为输送带上有很多料,怎样让编码器记住每一块产品的绝对位置,而且不要清除其它产品的位置。

           2 怎样把一个寄存器里的数据每触发一次 依次循环传送到寄存器里, 比如D0里的数据是100 ,每触发一次把100送到4个寄存器 D100  D101 D102 D103    D100 D101.........循环

网友A:
用计数执行次数实现
请问你的详细思路

网友B:
六个工位就做6个入栈指令....入料检测的同时对6个工位位置写入栈...工位执行完就出栈.... 这个不难....
请问你的详细思路

网友C:
绝对编码器能够不停的旋转吗

网友C:
第二步用比较指令

网友D:
是绝对编码器吗?这种比较少,相对编码器多,编程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