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平板能用途触屏吗?

楼主(2015-09-14):
现有一个8寸的平板,如果能用作触屏不就省事了吗。
请内行的给分析下再者的区别和共同点。什么原理。

网友A:
工业平板电脑应该可以
一名程序猿
爱在心中

网友B:
只要有触摸功能 都可以代用的 更改连接方式就是
专修变频器 触摸屏PLC

网友C(2015-11-13):
学习了,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