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 SMART 与变频器MODBUS通讯注意事项

楼主(2015-09-14):
以前成功通讯完成过,现在把程序复制 粘贴到一个新项目中,同一个变频器、PLC,程序下载进去就不能通讯了。硬件完好,程序正确。
西门子s7-200 SMART与变频器V20进行MODBUS通讯,应该注意哪些细节?

网友A:
1、程序监控看报什么错。
2、485的A、B线接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程序监控看报什么错。
2、485的A、B线接反了。
程序不报错,硬件没动

网友B:
第一,你编译了没?看看编译有没有报错。第二,你的程序是全部拷贝,还是只是把通讯程序拷贝过来了?是不是存储器地址有重复的。

网友C:
一些设置的程序口设置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