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LC控制8台步进电机,最优方案是什么?

楼主(2015-09-14):
如题, PLC、步进电机没限制型号。
最优方案是如何?
还有一般市面上的步进电机最大转矩能到多少?什么牌子比较好呢?
菜鸟努力中

网友A:
用4台3G的,,,两台5U的,,任选其一 其他的楼下继续
接下来见朕骑妓的时候到了!!!!!!!!!!
联系方式qq 724438166

网友B:
2台3U控制六轴,再加一个模块
联系方式qq 724438166

网友B:
或者3个3U,就可以控制9个步进电机,或者2个3U加一个1N,也可以

楼主:
从经济的角度 考虑 是 哪种比较 好呢?
菜鸟努力中

楼主:
输入输出 的点数 很少 主要 就是 步进电机 而已。
菜鸟努力中
联系方式qq 724438166

网友B:
或者3个3U,就可以控制9个步进电机,都差不多,四五千

楼主:
一个plc的一个脉冲输出口可以控制两个步进电机吗?这两个步进电机的动作情况是完全一样的,不过不同步。
下载积分:+2(最远是多远) 好贴好贴!
菜鸟努力中

网友A:
4个3G的16MT才3600多点我有个朋友说他用一个驱动器带过两个电机,,不过本人没有亲自测试,应该很少人怎么做把 不知道有没人这样做过,,
接下来见朕骑妓的时候到了!!!!!!!!!!

楼主:
有两个电机转速要求很小。180r/min。
我在想是不是可以不用高速脉冲输出口?
菜鸟努力中

网友C:
一个脉冲控制两步进电机,同步可以,不同步可能不可以,因为发脉冲过去两个电机都会同时一个方向转,不会一个转一个不转

网友A:
他如果是两段同意方向传输那就没有问题,,不过我要是客户,,这样做我市不会接受,,,,,
接下来见朕骑妓的时候到了!!!!!!!!!!

网友D:
Q75P4N

网友E:
FX3U+3*20GM

国产 信捷 汇川 8轴高速脉冲输出

网友F:
用继电器选步进,然后一路脉冲通道可驱动4个步进没问题。只是时间上你能接受吗?需要一路一路的驱动。
我曾做过一个信捷10路的PLC XCM60驱动50个步进的案例。虽然花点时间,但是客户也接受
  • 下载积分:+5(leslie1994) 能详细聊聊吗?90504468 ..

网友F:
    还有一个方案,就是选有485通讯的步进,通过通讯控制,成本每个步进好像贵200多块

网友G:
    2台台安PLC就8个点可以控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2台台安PLC就8个点可以控制了

    是国产的 可靠吗
    菜鸟努力中

楼主:
    请问这个PLC的型号是什么?价格大概是?
引用 网友G:
    2台台安PLC就8个点可以控制了
    菜鸟努力中

网友H:
引用 网友F:
    用继电器选步进,然后一路脉冲通道可驱动4个步进没问题。只是时间上你能接受吗?需要一路一路的驱动。
    我曾做过一个信捷10路的PLC XCM60驱动50个步进的案例。虽然花点时间,但是客户也接受

    不如自己做块板子,用74芯片做片选好了。

网友I:
    你的步进控制要什么要求?定位,转距或速度。

楼主:
    定位要求不高,转速不需要很大。
引用 网友I:
    你的步进控制要什么要求?定位,转距或速度。
    菜鸟努力中

网友J:
    那我建议还是Q系列加定位模块合算

网友K:
    我们这只要是8轴,就用两个欧姆龙CP1H!本休带4个轴,没用过定位模块!
  • 下载积分:+2(gyfeigyfei)

网友L:
用个信捷10轴的也才1000多点

楼主:
1000多点?是什么意思?]引用第24楼wang115828于2015-09-16 10:15发表的  :
用个信捷10轴的也才1000多点
菜鸟努力中

楼主:
朋友们,关于步进电机的选型,   有什么建议吗?       什么牌子比较好?
菜鸟努力中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继电器选步进,然后一路脉冲通道可驱动4个步进没问题。只是时间上你能接受吗?需要一路一路的驱动。
我曾做过一个信捷10路的PLC XCM60驱动50个步进的案例。虽然花点时间,但是客户也接受

用信捷XCM-60T-E的话可以吗?好像说不能用运动控制指令啊。求程序样例啊。
菜鸟努力中

网友M:
用一3U加5个1PG

网友N:
如果你有步進電機是固定轉速的話,可以設計一個NE555震盪電路去帶動,利用繼電器控制脈波送或不送

网友O:
一个步进驱动器是可以控制两个步进电机的,但是必须是同步的,若果定位要求不高可以考虑SG8030J

楼主:
这样得多少钱左右啊?点数40左右。
引用 网友M:
用一3U加5个1PG
菜鸟努力中

网友P:
引用 楼主:
一个plc的一个脉冲输出口可以控制两个步进电机吗?这两个步进电机的动作情况是完全一样的,不过不同步。
欧姆龙CP1H   带4轴。可以双脉冲控制,你用PLC双脉冲控制,电机驱动器选择脉冲加方向的,1路脉冲就可以控制2个驱动器。不过只可以一个一个控制,和继电器切换差不多。说明回原点都不可以用。自己写。

网友Q:
只要两台永宏的plc就搞定了,两千以内。

网友R:
有兴趣看看,海为的N系列,
运动控制主机,
型号n60S2T
输入36 输出24 晶体管 8路200KHZ  RS233+RS485通讯空最多可以5 个。
两轴直线插补,圆弧,支持随动脉冲输出。绝对地址,相对地址,反向间隙补偿,原点回归,电气原点定义!!等
有需要可以联系

电话15961862532

QQ1617869244

网友S:
2、3楼的方案可以参考
工控小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