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PLC程序下载问题

楼主(2015-09-15):
如何将LG PLC中的注解程序读出来
自动控制

网友A:
把你的程序传上来,大家帮你弄

网友B:
你那是什么型号的 PLC??目前只有XGK和XGB系列的可以下载注释,但是需在下载时勾选,否则上传后是没有注释的

网友C:
若用XG5000:打开软件,点击工程新建,工程名;PLC系列:有XGK、XGB、XGI、XGR共4类PLC可选,打钩选定;选CPU类型,然后确定。在线联机读取。
若用KGL-WIN FOR WINDOWS软件:打开软件,新建空白工程,PLC选型,确定,在线联机读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