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15):
PLC接了个E6B2-CWZ6C编码器,用相位差输入方式,做定长用。机械转动方向和编码器旋转方向相反,用CTBL指令做中断  比如编码器旋转一圈是1140个脉冲 ,机械距离是200MM  现在要走400MM 就是要计数2280个脉冲时发生中断  但是因为编码器是反方向 所以计的数是负数 请问师傅们 我应该怎么做 ?

网友A:
把AB两根接线对调方向就变过来了

楼主:
这个型号的编码器是不是360个脉冲一转?接到PLC相位差输入的话就是1440了 对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型号的编码器是不是360个脉冲一转?接到PLC相位差输入的话就是1440了 对么?

相位差,4分频后应该是2000吧!以前试过!

楼主:
我看了表面写了360p/r   是不是指360个一转 接了 A B相  相位差方式不就是1440了吗? 对不?  这个编码器接在了液压马达上  老是走不准 老是刚冲 已经很慢了还是过冲  师傅有没有解决办法?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看了表面写了360p/r   是不是指360个一转 接了 A B相  相位差方式不就是1440了吗? 对不?  这个编码器接在了液压马达上  老是走不准 老是刚冲 已经很慢了还是过冲  师傅有没有解决办法?

是用的高速中断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