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15):
我有两个PLC分别带一个4AD模块,现在我有一路4-20MA的电流信号。两个PLC都需要用。那么我能不能把这两个4AD模块串联起来用呢!如果能要怎么接线,如果不能会有什么影响呢。感谢大家讨论一下!

网友A:
有一个东西叫电流分配器。。。
  • 下载积分:+2(d5373325) 热心助人!

网友B:
    信号隔离器1分2

网友C:
    引用楼主d5373325于2015-09-15 11:04发表的 三菱4AD模块 :
    我有两个PLC分别带一个4AD模块,现在我有一路4-20MA的电流信号。两个PLC都需要用。那么我能不能把这两个4AD模块串联起来用呢!如果能要怎么接线,如果不能会有什么影响呢。感谢大家讨论一下!

    1.可以試看看,如果推的動就OK。不能,也不會怎樣。

      4~20mA(+)---------4AD1(+)   4AD1(-)---------4AD2(+)   4AD2(-)---------4~20mA(-)

    2.电流分配器。

    3.如果有人機,就用人機將資料轉傳。

    4.如果有4DA,就用4DA將資料轉傳。
    ..............

    可用方法很多,看手邊資源。

网友D:
    PLC模块没有试过,以前一个压力变送器供两个仪表显示压力安装过,电路是串联起来用。

网友E:
    两个plc通讯

网友F:
    用一个1进2出的信号隔离模块,把信号分成两路在用。你的方法不可取。
    于英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