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谁帮我看看,为什么我做的程序通信程序能监控频率,但不能控制变频器?

楼主(2015-09-15):
用三菱FX3U控制三菱E700变频器,用的是FX3U-485-BD模块,SD RD灯都在闪,用面板启动变频器能监控频率,但是用PLC写入不了频率和控制不了变频器运行,变频器PR79=1,大家帮我看看程序有没有错?谢谢
维修变频器伺服驱动器数控机床

网友A:
参数设置里,起始符,结束符,和数检查勾去掉试下。
QQ:532904130

网友B:
貌似这个无协议通信只能是这个结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