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15):
plc中一系列数据(变量,如D0,D1,D2.......D20)均需乘以一个常数(如,K10),然后保存至另外一系列变量中(如D100,D101,D102,D103.......)请教各位大仙们,有什么方便的批处理指令吗?

网友A:
PLC乘法需要占用2个字,所以保存应该是D100,D102,D104………………

MUL D0Z0   K10  D100Z1
INC Z0
ADD Z1 K2 Z1

Good  Luck ~

网友B:
引用楼主yinhestar于2015-09-15 12:45发表的 请教数据表乘以相同常数的处理方法? :
plc中一系列数据(变量,如D0,D1,D2.......D20)均需乘以一个常数(如,K10),然后保存至另外一系列变量中(如D100,D101,D102,D103.......)请教各位大仙们,有什么方便的批处理指令吗?

基本上沒有。

因為 "積" 會站2個暫存器,你這樣排,會有溢位問題。

常用變址暫存器+FOR

网友C:
应该可以采用FOR来循环,采用两个变址,如D0Z0 ,D100V0,变址Z0加1,V0加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