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15):
最近小弟要改造一套小设备,PLC采用的是松下FP0-C16CT ,里面的程序不太懂,望各位赐教
图中的BTI指令不太懂,看手册说是取反,但看不明白。还有PWM脉冲输出指令也是,到底怎么使用?周期 频率 占空比之间有什么联系? 请各位大侠指点下,多谢
附件有全部程序,请参考

[attachment=139542]

网友A:
你如果用过其他控制器自然会明白这个

楼主:
对于2楼   我只能说 虽然用过OMRON的但是与松下的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对于BTI取反指令仿真了输出会闪烁  PWM指令对于应用不太理解   !

网友B:
功能如图,多看编程手册

网友C:
为何用一些冷门的PLC?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为何用一些冷门的PLC?

这款松下我们这也用过,同样尺寸的还有32点的!最大的优势是,它的体积比,用的是连接器!

网友E:
松下PLC用的很少丫,不太明白。如果换三菱,欧姆龙,西门子较好。
于英剑

楼主:
引用 网友E:
松下PLC用的很少丫,不太明白。如果换三菱,欧姆龙,西门子较好。

嗯 松下的有点冷门  我基本都是用OMRON 三菱的 不过现在解决了 用其自带的模拟器模拟就知道了

网友F:
F132BTI  WR6  K8
就是将R67的结果取反。

网友G:
WR6是一个16位的寄存器,这里的K7的意思是将第7位取反(从右往左,分别是第0位,第1位,第2位。。。。)

网友G:
这里有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