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中间继电器怎么辨别真假?

楼主(2015-09-15):
请教各位大师,欧姆龙中间继电器怎么辨别真假?

网友A:
找一级代理商

网友B:
市面上一般都是假的,我现在都不用欧姆龙的,改用魏德米勒的,仿品少。

网友C(2015-10-15):
楼上魏德米勒贵呢!

网友D:
我也用魏德米勒的,公司采购的。。。

网友E(2016-05-09):
欧姆龙中间继电器看正面,正面壳体里面有字,不是外表面印刷的,看衔铁,衔铁有字,印刷的,是生产日期及产地,假货这两点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