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在线等,控制夹具松开得电的问题

楼主(2015-09-15):
是一台3轴联动的焊接机器人,旋转工装,在没有焊接是按下工装松开按钮,气缸换向阀就会马上得电,但是焊接之后按下松开按钮会有一段时间才会得电,通电间隔还不等
一休

网友A:
你的压缩空气压力如何?

网友B:
楼上说的对

网友C:
是气缸马上动作还是电磁阀马上得电?这是二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网友D:
气缸是一个才是执行机构,看看气缸的密封圈吧

网友E:
我估计松开电磁阀要等焊接完成的信号才能工作。你和设备供应商联系一下。

网友F:
气路存在故障,多半是气缸密封不好。
于英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