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d740变频休眠为什么会停机

楼主(2015-09-15):
三菱d740变频休眠为什么会停机,在PU模式下,设置休眠成功。过几天或10天,PU模式没了,也就不存在休眠了。为什么,我该怎么设置啊

网友A:
PR.2 下限频率设置为休眠频率
下载积分:+2(iamwcq009) 好贴好贴!

楼主(2015-10-17):
今天我终于搞定了,原来是我犯了个错误:因为没有接线SD-STF,变频器不起动,就用PU模式手动,以为就可以了,出现了那样的结果。重新接线,改为外部模式,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