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软元件ZR怎么在PLC参数中设置的,设置了超过范围,求解

楼主(2015-09-15):
三菱软元件ZR怎么在PLC参数中设置的,设置了超过范围,求解
最好有图解

网友A:
我用的是Q系类的,只有截图你看下吧!如果不对请见谅

网友B:
具体范围决定与你的文家寄存器设定

网友C:
图中给的很清楚,认真看三菱WORK 2手册。
于英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