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变频器报hbbf,急急急急

楼主(2015-09-15):
有一台安川v1000变频器上电也能正常工作,但有时报还hbbf是怎么回事? 该怎么解决? 谢谢,急 [upload=1] 请高手指点 谢谢

网友A:
处理这个问题比较麻烦,还是换变频器吧 。

网友B:
是hbbf吧,那是安全回路有问题,即H1和HC端子间,请查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