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通信问题

楼主(2015-09-15):
台达M系列变频器、在没有运行时、用串口调试助手读写参数都可以、很正常;、运行了以后、在用串口调试助手读运行频率、电脑马上就死机必须拔掉电源才能关机、不知怎么回事?求各位见多识广的前辈指点、感激不尽、、

网友A:
属于典型的变频器干扰通讯,方法:1加磁环2、降低变频器载波频率3、换条正品通讯线(抗干扰)。我以前碰到是台达CP2000变频器一运行,和PLC的监控有时就失败,非要重启电脑才能恢复
下载积分:+1(shengwang666) 真诚感谢!

网友B:
变频器运行时干扰是很严重的,简易运行时电脑与变频器要彻底锻连。
于英剑

网友C:
光电隔离。
等电位。

楼主:
谢谢各位前辈指点 、却是干扰问题

网友D:
求高手帮助 omron cp1e的说明书

网友E:
哦哦!学习了,我以前也遇过这样的问题。
接近开关在线订购:www.gerfk.com

网友D:
台达变频器与海为用modbus直接通讯,变通讯错误频器出现,求高手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D:
变频器出现错误。

网友D:
其代码是ce -3
台达变频器通信问题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