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梯形图问题

楼主(2015-09-15):
为什么 给M1104一个信号 M1001不能够复位呢???

网友A:
m1104不用脉冲就可
这是为什么呢 ,如果给M1104一个脉冲,M1093就是ON,为什么后面的回路不会断开 ,

网友B:
M1001前面不是并串联M1093常闭点吗?M1093打开了怎么可能会复位

网友C:
1楼正解

网友D:
这个问题还没见过,长见识了。谢谢

网友E:
X2A可能是故障点,因为你没排除故障所有复位不了。
下载积分:+2(xingzb2) 热心助人!

网友F:
X2A处于接通状态,怎么复位

网友G:
用的是脉冲,只能是瞬间复位又接通了

网友H:
上緣信號切斷一個循環時間後又通了,下一循環後若觸發條件依然成立線圈當然再次激磁

网友I:
X2A通,M1000不通的情况下,给脉冲信号M1104,M1093只是瞬间接通又断开了,所以下面一句的程序,也是瞬间M1001断开又接通,体现在外部就是没有复位。看你是要实现什么功能,如果想做复位动作然后再导通,就给M1093加延时。比如
LDP M1104 SET M1093
LD M1093 OUT T0 K1000
LD T0 RST M1093
QQ76214024

网友J:
按图中原理看,当M1093动作时M1001应该能复位。如果不能复位说明,M1104没有起作用。要注意M1104是上升沿触发。
于英剑

网友K:
启动条件一直接通是复位不了的

网友L:
X2A常闭点一直接通的原因

网友M:
在模拟的时候,接通M1001的条件都是常闭点,而M1104给的上升沿信号只能让M1093一个周期接通一次,所以你看到的M1001是没有复位的。

网友N:
讲解这个问题一定要先预备 关于扫描周期和 I/O 刷新机制的内容。不然,会听到云里雾里的。。。

网友O:
都高手啊,要好好学习了

网友P:
首先X2A要断掉,如果还断不掉,建议你把第一行换到下面,试试

网友C:
15楼说的好,只有真正了解其扫描机制,才好分析

网友Q:
懂编程,而不会编程的人

网友R:
M1104是上升沿脉冲,m1093只接通一个扫描周期

网友S:
从监控上可以看到,X2A常闭条件一直是导通的,即使M1104上升沿到了,M1093只会导通一个扫描周期,其实M1001会断开一个扫描周期,第二个扫描周期由于X2A常闭一直导通,所以M1001线圈又导通了。

网友T:
从程序看肯定复位动作了,复位了多长时间,复位了后又发生了什么,是与其它条件相关联的

网友U:
不是M1000不能复位,而是M1104是工作在上升沿脉冲状态的,所以,M1093工作的时间很短,而且X2A是一直接通的,我们在监控画面上还没有看到M1093动作,M1000又接通了,所以看不到复位的现象。

网友V:
因为梯形图扫描从上到下从左到右,线圈还未来得及断开脉冲信号就消失了。收到上升时加一个中继配合时间继电器可断开线圈。

网友W:
M1093线圈改成SET M1093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X:
应该是复位了的,看不出来而已,动作太快你用的是上升脉冲
一休
海纳百川

网友Y:
引用 网友U:
不是M1000不能复位,而是M1104是工作在上升沿脉冲状态的,所以,M1093工作的时间很短,而且X2A是一直接通的,我们在监控画面上还没有看到M1093动作,M1000又接通了,所以看不到复位的现象。

23楼正解
真诚到永远

网友Z:
从T型图上可以看出只能复位一个脉冲的时间

网友AA:
前面是长闭触点,上升沿只是一个扫描周期接通,之后自动回复,没有保持功能,所以不会断开连接,如果这是一个程序,那么前面的X2a就是信号输入,

网友AB:
2个原因造成“没有复位”的假象。
第一个是你采用的沿触点,沿的有效只能是一个扫描周期,使用当使能这个沿触点时,有复位一个周期的概率,只是速度快时间短你无法识别而已。
第二个是第二个扫描周期到来后,M1093触点被复原(NC),X2A(NC)又一次启动了M1001。
验证这个现象的方法:可以用这个M1001线圈的触点进行计数器的加运算,看计数器值就知道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