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复取袋

楼主(2015-09-16):
求助各位老师:
我这里有个三菱PLC的程序,要求添加光电检测:没加光电检测(X23)时所用的动作都可以;添加后没有检测到时一直重复初始的动作,
我想不出该怎样完成这个动作?请教各位老师指点!多谢!
我在程序里面添加了这个功能,但是动作重复不了,不知道错在何处?我的邮箱是
904417095@qq.com
,多谢指教!

网友A:
这么快,下载11次了,嗯,平均1个小时1次。。。

网友B:
没有作业流程,不容易看懂。。。楼主怎么不说下工作流程呢

网友C:
新手,不是很难弄

楼主:
不好意思!动作流程上传

网友C:
增加一个判断逻辑啊,你有袋的时候开袋封装,无袋的时候做一个复位脉冲不就得了

楼主:
多谢!无袋的时候,转动气缸将不会动作,后面的(开袋,开袋真空,夹袋气缸等等)都不会动作,所以也不会灌装,封口......

网友B:
5楼的意思是应该是,用检测信号x23作为下一步动作的条件,有袋时转动气缸,无袋时脉冲复位,这样符合你的要求

楼主:
多谢啦!
是的,刚开始学习编程时,会很多时候为一个动作反反复复,把自己搞晕了......

网友B:
M206真的能得电继续往下进行吗??

楼主:
多谢!
触摸屏上做了一个检测开关,打开时X23检测功能有效;
关闭检测无效,M206若不通,后面的动作就不会执行.....
下载积分:+1(文1234) 你看M206动作条件是有哪 ..

楼主:
多谢!(刚才这两个字打错了)
您好:先不管X23检测情况,M1212是导通的......
按启动X24,主取袋M200动作,取袋M202动作,取袋真空M208动作,延时0.5秒后
取袋M202回位,主取袋M200回位,转动气缸M204动作,主取袋动作,取袋动作,
(转动气缸动作后,导通X0,M206导通吧?....
下载积分:+1(文1234) 我的意思是M3、M202会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