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SV指令怎么实现加减速时间控制

楼主(2015-09-16):
速度控制时,使用PLSV指令,可以对S1的寄存器数据进行处理,同时PLC输出频率随数据变化输出不同频率吗?

网友A:
这个本来就是变速指令啊,速度是随时可调的。

网友B:
加减速时间是可以设置的,让M8338为ON就能执行你给的加减速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加减速时间是可以设置的,让M8338为ON就能执行你给的加减速了
楼主所言既是

网友D:
可以在伺服放大器上设置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