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伦触摸屏触摸MT6070IH的问题各位遇到过吗

楼主(2015-09-16):
维伦触摸屏触摸MT6070IH的触摸位置不准确,,,按这个位子,,结果触摸到别的按钮 ,,,,,有没有像手机屏幕可以校正呀,,,可以 调好吗,,,怎么调
接下来见朕骑妓的时候到了!!!!!!!!!!

楼主:
求大神指导一下
接下来见朕骑妓的时候到了!!!!!!!!!!

网友A:
触摸屏可以校准的啊,可以参考文件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529267-fpage-2.html
独自漂泊

网友B:
如无法校准 只能更换触摸板

楼主:
谢谢已经搞定
接下来见朕骑妓的时候到了!!!!!!!!!!

网友C:
没遇到,学习了

网友D:
后面把第一个拨码开关打开 重启进行校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