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在触摸屏上出现“[2]PLC No Response:00-00-1”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5-09-16):
我司的AGV其中有一台在触摸屏上出现“[2]PLC No Response:00-00-1”。这是什么问题,望大侠们出手相救!
单手叉腰

楼主:
是不是触摸屏与PLC的连线接触不良吗?
如果是这样,但有些动作可以通过触摸屏发出。
单手叉腰

网友A:
如果之前是好的现在出现此现象,肯定是PLC和触摸屏的通讯线有问题或者线有松动,重新插拔再连接。
下载积分:+1(kevinliu12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