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求提供一些加热的方案?

楼主(2015-09-16):
就是在金属喷嘴处需要加热,喷嘴也不是很大,2厘米左右,不知道有什么东西可以绕在上面,然后通电就可以加热了?

楼主:
加热的温度,需要控制,比如需要60度、80度等!

网友A:
ptc加热器

网友B:
对金属加热最简单就是高频感应加热,非常简单方便。

网友C:
直接用 加热套 可以 参考注塑机 非标 可以定做的

网友D:
说一下要求,升温速度,要达到的温度,温度的精度。

网友E:
直接绕线圈电磁加热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网友F:
加热线就行,,只是温度不会很高,一般在50~90度之间没有问题,可以通过金属传热,加热喷嘴里面的物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