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16):
由于最近进行一次自动化线改造,需要跟油压机进行配合,各位大神有弄过油压机的举手,求图纸一份,以取所需信号!先谢谢各位啦
好好赚钱

网友A:
压力检测 油温检测

网友B:
我给你一份法国设备的液压系统,不过你要这个有什么用了,一个设备和一个设备的工作流程都不一样。

网友C:
问题是你要什么信号?不同公司的油压机控制方式不一定相同的。。。

网友D:
各公司的设备液压图控制系统都不一样,如果客户要和流水线配合,都要和供应商具体洽谈,流水线给什么信号时压机可以动作,压机工序完成后,在什么状态可给出流水线继续信号,有什么连锁关系,这都需要谈好,安需定制。

网友E:
单缸液压机有上限位、下限位、快慢速转换、压力表几个信号,按钮有上行、下行、停止按钮,油路控制电磁阀有3阀的5阀的还有更多的;多缸的压机输入输出就更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单缸液压机有上限位、下限位、快慢速转换、压力表几个信号,按钮有上行、下行、停止按钮,油路控制电磁阀有3阀的5阀的还有更多的;多缸的压机输入输出就更多了

单缸的油压机,我就是要取上限位,下限位,下压中,卸压中,回程中,手动/自动开关,双按钮/脚踏开关,以及急停这些信号,,我已弄到图纸了,具体措施到现场再找对应图纸接上,据我所知,单缸的都是几个接触器及几个按钮,基本上做得都差不多,只是线标号有点差点,其它的没什么太大区别
好好赚钱

网友F:
过来围观一下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