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16):
boot加载模式 什么意思 在什么情况下使用呢,小弟请教了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Boot是指PLC初始化 的 时候,有一段初始化的代码载入的过程。这段代码的作用是将真正的固件导入内存运行。
在正常使用环境中这个状态非常短暂,不必在意。但是如果boot区出问题时,可能导致PLC系统无法正常启动。

请问怎么进lunix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