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16):
弹了这么个东西出来,怎么处理?

另外,

我手上有一台FX1N,想拿来跟一台台达的触摸屏通讯,现在通讯不上,想查看FX1N的通讯参数对不对,该怎么处理?

网友A:
可能是软件版本问题,到屏幕右上角“工控下载”有WORKS2或三菱官网下

网友B:
硬件管理里面  查看对应的COM口, 在软件里使用此口
问题是,我还没接PLC呢,单单就按了WORK2里面的PLC读取就弹出来了

网友C:
接线了就没有了